高速连接器之SI

楼主(2010-06-23):
    请问大家 有无做过高速连接器之经验 在SI部份 需注意那些项目?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问题?

楼主:
    Cross Talk问题 目前Connector Pitch都很小 Pin数又多 一会NEXT没过Spec 一会FEXT没过Spec
非常困扰?

网友:
    每个连接器,都会给出串扰的测试结果,当然,如有条件可实测。
以下是我们使用的Airmax的串扰测试示意。传统的方法是使用TDR或VNA测试串扰,给出NEXT和FEXT,但这种方法有一个局限就是通道数有限,一般支持2路差分通道。

采用并行通道测试是个好主意,比如用以下设备,这样就可以最多同时支持8个干扰通道,实时测量串扰,并同时测量BER。

网友:
    连接器内的串扰可以通过适当的引脚定义产生合理的信号分布来解决。看看你有多少对信号通过连接器,能不能重新排一下信号引脚。

    如果信号太多实在排不开的话,只能接受连接器内的串扰,尽量压缩信号线在连接器外的部分可能产生的噪声,控制住信号线上的总的噪声就不会有问题。连接器毕竟只是整个通道的一个部分,综合考虑一下。

    对高速信号,注意连接器插损。

最好带上负载跑起来,测一下各个通道接受端的眼图是不是合格。

    注意调整通过连接器的时钟以及其他边沿有效信号周围的信号性质,最大限度的减小对边沿有效信号的影响。这个还是引脚分配问题。

如果你是做连接器的,另当别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 Worst Case,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当然需要这么测试。限于测试仪器,连接器厂商也未必给出这种情况下的测试结果。用并行通道误码仪或多端口网分可以实现,只是测试成本可就不低。另外,最好用并行通道误码仪,尤其是可调节通道间相位的那种。由于多于4端口的矢网,通常是采用Switch切换,不能保证实时,而通道间的相位也可调节。

楼主:
    1.请问阻抗匹不匹配 对Cross Talk影响有多大
    2.引脚定义通常由协会所制定 无法更改
    3.连接器插损 影响会很大吗? 连接器的长度 在整个Channel 所占的长度并不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1.请问阻抗匹不匹配 对Cross Talk影响有多大
阻抗不匹配对Cross Talk的影响有点复杂,最好用软件验证一下,如果你是用连接器而不是做连接器的,这个东西你没法控制。一般不会因为一个连接器而有意改变走线的阻抗(如果这样其他的地方又失配了),没多少油水。

2.引脚定义通常由协会所制定 无法更改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连接器?什么信号?如果引脚定义是由协会所制定的,应该是考虑过这个影响的,那些标准化组织制定的东西都是有根据的。不能改变就接受吧。从整个通道上下功夫,应该能榨出不少油水。比如走线在表层还是内层,走线长度,板材,过孔是否经过了优化,残桩知否受控,这些都是你能控制的。

3.连接器插损 影响会很大吗? 连接器的长度 在整个Channel 所占的长度并不长?
连接器插损的影响大小是相对的,每个设计都不一样,和你使用的逻辑电平标准、信号的速率、以及整个通道的配置有关。把你的设计中能控制的因素都经过优化后,还是不能满足要求的话,说明这个连接器不适合你的设计。

    设计中关注整个通道的情况,接收端信号眼图合格就应该没问题。一般来说5Gbs以下的信号速率,设计的时候难度不大,不用太担心。

    有条件的话,就像Stupid说的那样测一下。

楼主:
    1.谢谢于博士的解说 我们是做连接器的 我们的连接器 用在高速的电缆上 电缆如果NEXT 或FEXT没过Spec 不知跟Connector阻抗匹不匹配有何关系  所以我才想了解阻抗匹不匹配 对Cross Talk影响?

    2.目前的连接器 都是Pitch都很小 Pin数又多 如Micro HDMI 一班SI书籍 都是建议加大间距 来改善Cross Talk 问题是可改变的空间并不大?

    3.请问于博士 连接器通常都有铁壳 防EMI用 我不知铁壳对于Cross Talk会有什影响?

网友:
    每个连接器,都会给出串扰的测试结果,当然,如有条件可实测。
    以下是我们使用的Airmax的串扰测试示意。传 ...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是支持多通道串扰测试的Bert,James Zhang卖Bert很卖力气啊。

网友:
    哈哈,James的确是这样,话说他也算有钱人,还能继续专注于技术,难得。

网友:
    实际上,连接器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好的.

网友(2010-10-04):
    没有测试条件,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通过仿真手段提取连接器的S参数。
因为是经过背板,airmax连接器有公、母相互连接起来,那该如何通过HFSS给连接器建模呢?

网友(2019-08-01):
    本来很好的讨论帖子  看这就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