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单片机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单片机在没有烧录任何程序的情况下,晶振是不是没有输出,我今天做了一块板子就出现这情况;测量无源晶振的管脚,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
晶振输出和程序没关系。

网友: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也许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导致晶振的两个引脚没有输出

楼主:
的确是跟程序有关系哦,晶振我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搞的喔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郁闷....

网友:
匹配电阻有没有换过? 不满足起振条件,晶振也是没输出的。
再就是看看你的单片机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
按经验,晶振的输出跟程序无关
跟MCU的正常工作有关

网友(2010-07-27):
检查匹配电路

网友:
有无程序都应该起振。

网友(2013-06-24):
看某些单片机吧 有些单片机必须要在内部启动 才振荡  有些是默认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