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电路是如何铺铜的?

楼主(2010-06-23):
  请问 高手上图是用Copper做的还是用Copper Pou做的?具体该如何做快捷点?

网友:
应该是自己手动加粗铜皮做的感觉

网友:
整版都是这样??
如果要我做的话,估计是要一块一块地画铜皮了。耐心就不是问题,只要有需求
但是灌铜好像也可以实现,似乎有优先级的~~

楼主:
如果能灌铜就好了,就不知该如何操作

网友:
用COPPER实现,没人用copper pour

网友:
中间的细线是什么?

网友:
灌铜实现不了~试过了

网友:
中间的细线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