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能取消所有布线这个命令吗?

楼主(2010-06-23):
pads里面有UNROUT这个命令,能取消所有布线,请问allegro 能取消所有布线这个命令吗?

网友:
是不是指取消所有鼠线?还是删除所有的已经走了的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要是取消所有鼠线该怎么做呢,难道用删除命令,没有撤消命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删除所有走线了。一根一根的删,太麻烦了。PADS里面一个命令把所有已经走过的线全部删除。

网友:
没有必要留这个命令吧.既然是取消所有布线,就删除好了,先点击删除按钮,在find里只保留cline,在PCB上框选不就行了,很简单啊

网友(2010-08-19):
5L的正确

网友:
非常棒啊

网友(2011-08-25):
5楼正解!

网友:
find和options菜单很重要。

网友:
find和options菜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