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BGA问题

楼主(2010-06-23):
我有一个六层盲埋孔板,  1-2   2-5   5-6   1-6
我想在BGA上面打孔,打1-2的和2-5的,让这两个孔重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试着在元件编辑器  在BGA里加过孔了,但加的是通孔啊,我想加1-2的孔,我不要通孔,  我的是六层板!!  有没有办法

网友:
右键点击通孔,属性里可以改。

楼主:
不明白。。有图不

网友:
在元件编辑器里好象不能吧?
你怎么加的发图大家分享下啊!
如果是在layout或者router里的话先分开打然后再移到一起吧!ls的说法好象不可行,lz是要两个不同孔径的孔叠在一起你这样改了与直接打个1-2的孔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