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的一个板子,DRC检查没的错误,但是有飞线怎么回事(绿色的线就是)

楼主(2010-06-24):
网上下载的一个板子,DRC检查没的错误,但是有飞线怎么回事(绿色的线就是),高手指点下

网友:
正常!没有飞线就不是PADS画的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mmy ,PADS有没的想allegro那样的组拉线功能呀,就是可以随意拉几根线一起走

网友:
呵呵   对这个是会有的   细心点多连接一下可以将飞线去掉的

网友:
可以试试CTRL+M  应该可以让其消失

网友:
只要设计验证连接没有错误,可以无视飞线,PADS就是那么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