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间距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2010-06-24):
如图:如何将一个元件的两个焊盘与铺铜的间距设成两种距离?????
谢谢

网友:
设置CONDITIONAL RULES,把两个焊盘的网络与铺铜的网络设置条件规则,自然会避让出设置的距离

网友:
设置网络规则,可将某一个网络的PAD与copper的距离设置大一点。

网友:
版主老大,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0-12-10):
对,最好上传个操作文档上去

网友:
特殊规则特殊处理!

网友:
不需要那么复杂吧。我个人理解只要加个keepout就可以。大家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