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这个板层怎么画的

楼主(2010-06-24):
选择图形一选全都选到了

网友:
你右击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他是怎么画出来的 它门就像是一个整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是用CAD画的 在导入到PCB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改属性 我改不了  一改全改

网友:
它们结合在一起了,你把它们打散再修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个打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择Shape,点击右键,explode,就打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7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