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线问题,请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0-06-24):
BGA扇线后线宽怎么是以根细线,双击后属性线宽又是5Mil。

楼主:
回复 楼主:

    把线改成6mil后线就就变粗了,我的规格设置的是最小线宽5mil

网友:
键入:R0,回车后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找的了,是我的OPTIONS里面的最大线宽设置成了6mil,规则里面设置的是5mil,改过来就好了。谢谢jimmy 指导

网友:
显示线宽比实际线宽大,   R0就可以显示正常的线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