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router里面锁层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也就是 我希望能够在router下,把层锁死,就是我要在第二层操作,只希望让第二层始终处于最上面,如何设置,在pcb下是可以设置的,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在router下设置的?

网友:
9.2在layout里面设置好就可以实时在ROUTER中实现了

以前的版本需要在layout中设置

网友:
1.edit+properties(alter+enter)
2.layer biasing
3.把你需要的层打钩,不需要的钩去掉

网友:
如果你一直在第二层操作的话,第二层就一直是在最上面啊,不明白你啥意思,你在pcb中怎么实现的啊,说出来做个参考。

楼主(2010-12-31):
三楼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要把其他层锁死不能走线,我的意思是让我需要的那层始终显示在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