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制作求助

楼主(2010-06-24):
1,如图所示,D1,D2,D3,D4,D5,D6这种丝印怎么做啊?字母就是板的底色。
2,如何在铜上抠空字啊?

网友:
教程和软件: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5-1-2.html

实例:

网友:
jimmy的方法对于批量来做的话太麻烦了!
去下载个镂空字体多方便啊!然后选中所有REF改属性。

只是不知道这个字体pads能不能加载,怎么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