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2007.7和WG2005能同时安装吗?

楼主(2010-06-24):
尝试了好多次,好像不行啊?

网友:
可以。
方法如下:
1、安装时将其安装在同一个文件下。
2、用SDD Configrator进行切换。

网友:
只能用其中一个,不能同时用,需要切换

网友:
是啊。不可以同时用的。
需要与运行win32切换。

网友:
    要切换我知道,不过装的时候貌似没那个顺利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