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通孔尺寸问题?

楼主(2010-06-24):
请问我设置好的Drill size,在使用q键测量的时候,测量结果总是Drill size+3mil。
板上所有通孔的pad和via都是如此,为什么?

楼主:
这个是via,其他的也是如此,pad也是总是测量值多3MIL,大家也是这样么?

孔径16

孔径16

实测19

实测19

网友:
搞不明白,如果不保密的话你把板板发上来看看!

网友:
如图中红圈处更改,OK

网友:
楼上正解,这里可以设置孔的偏差值

网友:
如图中红圈处更改,OK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我学会了一招。

网友:
我了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