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典型封装的焊盘形式如何确定?

楼主(2010-06-24):
最近画封装遇到很多典型封装,如TSOPJW(-12),STDFN33(-14),一般规格书中没有推荐的焊盘形式。
这样在制作封装的时候焊盘留有多大余量会比较好?
焊脚长度及宽度分别内加、外加多少合适?
有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焊盘的长大1mm,宽度视情况而定增加,中心不变;对于qfn或qfp,可能不能加大这么多,具体加大尺寸看情况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加大的太多啦?1mm是经验值吗?
     请问你知道我上面所说的两种典型封装要加大多少的余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要这么大的,对于一些特殊器件焊盘面积小一些可以减少短路的隐患,但过小则容易造成焊盘受热脱落,如图示,加大1mm焊盘每边只加0.5mm,保证焊接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