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封装的焊盘形式怎样确定

楼主(2010-06-24):
最近画封装遇到很多典型封装,如TSOPJW(-12),STDFN33(-14),一般规格书中没有推荐的焊盘形式。
这样在制作封装的时候焊盘留有多大余量会比较好?
焊脚长度及宽度分别内加、外加多少合适?
有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如果有TSOPJW(-12),STDFN33(-14)的焊盘形式的话请提供下。先谢过了~~

网友:
dfn的焊盘宽度可以做9mil,长度38mil;tsop的焊盘宽度可以做12mil,长度可以做成58mil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