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敷铜边框设置问题

楼主(2010-06-24):
大侠们,我的copper pour line是和板框一样的大小,我在规则里设置了 板框和敷铜变的距离了啊  ,怎么敷下来的铜还是盖到板沿了啊 ?高手们帮我看看啊

楼主:
等待高手来指点呀

网友:
我猜测可能有两个地方的问题:
1.copper pour->右键->properties里面的Options的Ignore board clearance选择了.
2.Conditional Rules里面设置了,高于默认的优先级,所以你这个设置不起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热心解答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