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怎么往f盘安装啊?

楼主(2010-06-24):
1.pads9.0与pads9.02安装有区别吗?
2.pads9.0破解文件好像没有e、f盘批处理文件

网友:
没有区别,我都是用手动破解,不放心批处理文件。

楼主:
那么请教一下手动破解怎么操作啊?,我试过,按9.0安装详解在c盘可以装上,往f盘不知道怎么手动处理。
谢谢了啊。

楼主:
刚又安装了一遍,成功的安装到了f盘。
方法如下:
按照PADS9.0安装详解步骤走,最后一步,由于PADS9.0破解文件夹中无e、f批处理文件,此时,可直接用鼠标左键点c或d批处理文件,再点编辑,将路径中的c或d改为f,这样,自己可以做成f盘批处理文件,便可顺利用于安装。呵呵,庆祝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