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99se 与PADS网表

楼主(2010-06-24):
请问protell  99se生成的网络表能导入到pads中吗,怎么导+谢谢

网友:
能。

protel生成网表时,格式要选ADS ASCII

然后会生成两个文件:***.prt和***.net

将***.prt的后缀改成***.asc

然后用记事本打开***.asc,将最后面的*end*字样删掉保存。

再用记事本打开***.net,删除“*PADS-PCB*”后,全选所有内容,复制到刚刚的***.asc里面去,保存。

打开pads layout后,配置好对应的库,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在下面顶jimmy

网友:
    请教JIMMY,元器件的value值能导入到PADS中吗?有什么方法?

网友:
    能。

    ECO TO PCB

网友:
    请教jimmy版主:Protel中的原件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转到PADS中。

网友:
    将protel里的库全部调入PCB中,然后通过转换软件转成PADS,再save to libra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学Protel99. 打开pads layout后,怎样配置好对应的库。或者对应PROTEL99.

网友:
    file->library->manage library list,将你要对应的库加载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