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决定等长走线的最佳长度

楼主(2010-06-25):
1)如题,不懂怎么决定等长长度...
2)是不是 DATA 与DATA等长/ ADDR与ADDR等长 ?还是DATA/ADDR都同时等长?
                                            先谢谢了

网友:
同时等长

楼主:
哦...那具体怎么决定长度?还有允许误差多少呢?

楼主:
同时等长
引用 网友A:

    感觉同组信号等长就行了吧?要不走线难度非常大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阻抗匹配,这要怎么的计算?

网友:
哦...那具体怎么决定长度?还有允许误差多少呢?
引用 网友B:

    参照时钟的长度

    误差越小越好,通常数据线为100mil,地址线为200mil

网友A:
感觉同组信号等长就行了吧?要不走线难度非常大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阻抗匹配,这要怎么的 ...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层叠,阻抗值,介电系数,铜厚等用SI8000计算。

楼主:
谢谢jimmy,不过我还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你说的(参照时钟的长度),意思是说和CLK的长度等长吗?但是感觉一般CLK走线都是越短越好的吧?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