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键盘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10-06-25):
看好像是蛮简单,可是我打开封装编辑,还是做不出来,如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7X}1}UFS`IP)JQ5_Y6L[YJ.jpg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要的是这种效果,还是两个分开的

楼主:
粘在以前的,但是它可以分开成两个部分,第一个焊盘怎么做出来的?我能做出一个一样的,可是是分开的,
图上的焊盘1是一个整体。谢谢答复!

网友:
图中第一个按键pad周围圆环在那一层?为什么颜色显示不一样?

网友:
是阻焊开窗,放在solder mask 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外面的是阻焊开窗,那就很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