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绘时,钻孔图偏移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钻孔图怎么和PCB偏移了,怎么在PCB里面修改呀

网友:
出GB的时候没设置好,把位置设置成一样的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呀,请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GB时点开一层编辑,在Customize Document中选择Op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有有个Justification,可以在其中选择位置,你把各个层的位置选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不是很清楚,能不能发张图看看

网友:
把这里的各层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PCB的原点设置为板框左下角外面一点,所有光绘偏移量取1000,1000(mil)即可。

楼主:
明天去试试,3Q

网友:
还真的曾经试过,怎设都不行,最后在layout里把原点设到pcb的左下角就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