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ing items to hidden net VCC ?

楼主(2010-06-25):
原理图编译的时候,出现了adding items to hidden net VCCadding items to hidden net GND 怎么解决?初学者,求各位指点

楼主:
摸索了好一阵,终于解决了!
方法:
显示所有的管脚,发现vcc和gnd虽然设置了连接到vcc和gnd,但是显示出来却没有连接,显示出来管脚之后分别连接到外部vcc和gnd网络,编辑pin,勾选展示(不知道什么意思,试出来的),结果编译就没有警示了!
谢谢关注过上帖的人!

网友:
你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就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