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双边沿检测哇

楼主(2010-06-25):
最近用40m时钟做1.2m串口-老串口死--大家有好的办法没,可以双边沿检测串口吗?

网友:
加两级的移位寄存器。将两个寄存器的输出接入异或门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有点不懂

楼主:
看懂点--就是不知道这样快的时钟我的cpld是否来得及反应--我用的是epm5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