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急

楼主(2010-06-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的办法是先“自动布局”。电脑就会把元器件全放在你的板内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调整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都是自己摸索的。要是楼主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试试我的笨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知道哪位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在管理器里有个选择所有器件的命令,先把所有器件选上,然后按M+S,把所有器件拖到中间一点,你就可以随意选定器件了意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啊,你重新设定一下ROOM,选择按照ROOM排列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不是有封装的原点没有做到元件中间,或者元件第一脚。

网友:
哈哈,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选中整体器件,编辑-选中-区域外部
拉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器件的原点设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好方法  刚刚试过  很好用  谢谢

网友:
那两个器件在建库的时候,(0,0)点定在了距离器件图形很远的地方,最好改一下库。

网友:
同意10楼,修改库

网友:
选择全部然后点击靠左或靠右就可以了

网友:
改库才是治标。

网友:
5楼和12楼的方法集成就可以了!

网友:
改库才是治标。
引用 网友B:

    改库才是治本。否则这个元件不能碰。

网友:
谢谢各位了,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现在终于解决了,多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