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怎么避开二维线?

楼主(2010-06-25):
在AutoCAD里面导入的板框,一般都是在所有层的,线条也是用二维线画的,
我以前用的时候灌铜是可以避开板边的,
但是现在一年多没有用了,忘记是怎么设置的了,哪位高人知道的话指点下哈.
谢谢啦

网友:
将板框由2d线改为board outline

楼主:
貌似改不了吧,好像只能用线描,但是如果板边太复杂的话,很难描的.

网友:
也可以画KEEPOUT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