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D 原理图编辑时,出现好多“Duplicate net name“问题,请问怎么弄呀

楼主(2010-06-25):
在AD 原理图编辑时,出现好多“Duplicate net name“问题,请问怎么弄呀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同一个网络有两个网络名
或者是两个网络在哪里连在一起了

楼主:
不同页面的导线,然后使用同样的Net label进行连接,然后就出现了上述问题

网友:
看一下实际是不是对的,可以忽略。不设警告。

网友(2010-08-05):
只要仔细的话,原理图可以不做DRC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