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ADS画板的时候,如果板子中间要开一个大槽的话用什么工具画呀

楼主(2010-06-25):
新手请教,pads画板的时候,如果板子中间要开一个大槽的话用什么工具画呀,用2D线条画吗
谢谢高手指点

在线等中~~~

网友:
Board outline cut out 或在drill drawing层用2d线画,然后再画一个keepout区域,防止灌铜进来,同时方便检查DRC

网友:
开槽要用画板框的工具画

楼主:
学了
谢谢大侠

网友:
Board outline cut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