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IS中调用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我将模块电路做成了.LIB的库文件,并且在库文件里也自动增加了相应的模块电路,现在我从CIS中调用模块符号库到原理图中,再将该模块符号库文件展开修改电路,这时封装库中的标准电路也相应会修改,怎样做才能使标准库中的相应电路不变化呢?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望高手指教.

网友:
    发个资料看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我要的不是楼上的那资料,楼上的那方法我已经会了,我现在是不在PCB中生成模块,只在原理图中将一部分标准电路生成一个元件库,然后再从CIS中调用,这里我也已经会了,问题是当我在一个原理图中,从CIS调用该模块时后,将该模块电路展开进行修改,并没有打开库中的电路,可是这时库中的电路也一样做了修改了,现在是在我修改调用的模块电路后,怎样使库中的电路不变呢?
    语言表达得可能不是很明确,呵呵.

网友:
    貌似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2010-11-05):
    楼主:原理图中将一部分标准电路生成一个元件库,然后再从CIS中调用,怎么实现啊,有没有相关的文档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击需要生成模块库的电路图,打开菜单Tool/Generate Part…,

    参考图上的:选择文件和设置库路径.

网友:
    总是提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最好能具体一点!

楼主:
    原理图中对外连接的网络需要使用PORT这种端口.

网友:
    在请教一下,将原理图的模块做成.lib的格式,调用以后,pcb模块(生成的.mdd)怎么复用啊!

网友(2011-03-25):
    学习了,不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