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capture不能正常工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6-25):
版本cadence16.3
现象:allegro正常可以使用,capture弹出以下对话框 不能正常使用

问题根源: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ini文件异常
解决办法:1.找同事的capture.ini覆盖源文件
              2.导致不能正常打开的具体位置如下
               注意Normal Position的值

              把以上值改为下图:

                保存 重启 问题解决!

网友:
XP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1,-1)
Normal Position=(-4,-4,1284,998)

网友(2011-01-12):
我也刚刚遇到此问题, 這样可解决,但为什么會這样? 我一值用了个多月的(WIN7 64BIT 16.3)

网友:
这麽复杂啊,我一直用XP系统,还没遇到过此问题,保存一下!

网友:
先学起来

网友:
好像win7下可以用吧?

网友:
在WIN7 用起来好像状况不少喔

楼主(2011-03-23):
回复 网友A:

win7下用了半年多了 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win7破解OK,用得很好.都可以用.

网友:
你的win7系统是64位啊,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用的软件只支持32位的

网友B:
win7 不管是 32位元 或是 64位元, 我和同事都分別有在使用, OrCAD 16.3 運作起來都 OK.

网友:
mark一下,以防以后遇到。

网友(2011-05-18):
正解,非常感谢!

网友:
也可能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2011-08-27):
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按楼主的方法修改后就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使用了双屏运行capture  所以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 不管是 32位元 或是 64位元, 我和同事都分別有在使用, OrCAD 16.3 運作起來都 OK.

你好,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破解的,能不能共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破解的,能不能共享一下,不胜感激!!!

用 shooters 版本

网友(2011-09-26):
在哪能下载这个文件??

网友:
真的可以解决问题!!!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