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这恶心的”net0“?

楼主(2010-06-25):
从05.3转到07.7,发现改变不少,铺铜有些不一样了,摸索着了一下,现在发现有个net0的铺铜删不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前标了一次也没用,不知道哪里跑出的net0,在draw模式下想删除铺铜外框也没法删,根本就是没法选中,各位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EDITOR CONTROL 里面有个netlist fileter,把那个net0放到conclude中就可以了,或者是把那个钩去掉。所有未连接的管脚都会附为net0,所以net0无处不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晚研究很久终于搞定了,右击--find--net0--高亮,然后在颜色控制里面打开那个铺铜边框,最后在draw模式下就可以删除那个框了。。。

网友:
原来你是把边框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