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分割

楼主(2010-06-26):
一个电源层有两个电源,一个2.5V, 一个3.3V,是把这两个电源占满整个电源层好呢,还是仅在需要该电源的地方铺铜好呢?如下图:谢谢!

网友:
铺满的好,还是那句话,尽量保证电源和地平面的完整性,减小回流路径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来:

1.看2个电源的重要性
2.看该电源层是否是作为其他走线的回流平面层。

网友:
其他的不要空着,拿来铺地也好啊

网友:
电源的完整性是可以的。但回路控制是很重要的。你的板有优化的可能

楼主:
如果不考虑信号回流的参考平面,那么还要尽可能大的铺铜吗? 谢谢!

网友(2010-10-02):
个人认为尽量不要空着,铺地,还得保证两个电源块之间的间距。

网友(2010-11-23):
上楼,铺地?

网友:
把电源铺满的好,可以给相邻的信号层提供低阻抗的回流路径,在铺电源的时候要注意跨分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