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问题点

楼主(2010-06-26):
请问有那位前辈知道在protel99中,如果顶层和底层中的PAD重叠在一起且有网络的,怎样才可直接从底层走线?

网友:
换层不就行了

网友:
或且从空地往里画就行了

网友:
我来回答~~

最后一图的说明没出来,点击ESC,取消之前的操作,再次交互布线,并点击焊盘中心,出来的线就是你想要的层了。

总的来说,遇到重叠焊盘时,99se就始终盯着某一层,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出现倒数第二张图的菜单,就能够改变层。
改变之后,99se又会始终盯着改后的层,再改回来还得重来一次之前的步骤。

首先选择交互布线。

首先选择交互布线。

点击焊盘的中心点,开始走线

点击焊盘的中心点,开始走线

你会发现,无论点击鼠标之前,选择的是顶层还是底层,都只能得到一种结果,见下图。

你会发现,无论点击鼠标之前,选择的是顶层还是底层,都只能得到一种结果,见下图。

结果如图,总是出顶层走线,底层死活不出。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反正就是只出某一层。

结果如图,总是出顶层走线,底层死活不出。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反正就是只出某一层。

解决方法,首先选中你希望走线的层,然后点击焊盘的非中心点!

解决方法,首先选中你希望走线的层,然后点击焊盘的非中心点!

点击后会出现选择菜单,选你要的层。

点击后会出现选择菜单,选你要的层。

然后点击左键,然后出来的线就是你想要的层了。你会说这样走线不在焊盘中心,不好看。没问题,你再点一下ES ...

然后点击左键,然后出来的线就是你想要的层了。你会说这样走线不在焊盘中心,不好看。没问题,你再点一下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