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ECO同步掉过孔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06-26):
这几天又从论坛上看到有人将这个贴子转过去,PADS同步掉孔的贴子,还是有好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深恶痛绝,希望各位还是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老是怪人家的软件,pads从2005开始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至于以前的版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了,好多年没有用过pwoer PCB5.0了。

网友:
哆啦@梦 -6 恶意灌水

楼主:
希望大家不要再发无意义的回复,如果再有,一定扣分

网友:
    为什么要设置隐藏呢

楼主:
    设置隐藏的目的是不想贴子沉下去了,认大家都看看,呵呵

网友:
    我怎么没碰到过?

网友:
    虽然没碰到过,但还是要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eco相应的网络事先删除,在ECO进去过孔就不会删除了

网友:
    其实这不是最好解决办法。特别是对于打好孔的。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是在更新前记得在Find里边的Find by选择via type,在相应的Via properties里把所有孔都glued和stitching。

网友:
    总算找到这个问题最终解决办法了,哈哈,谢谢~~
    碰到很多遍啊~~

楼主:
    比较好的办法是在更新前记得在Find里边的Find by选择via type,在相应的Via properties里把所有孔都glued和s ...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指的在做PCB的时候就开始的,对于以前的设计,可以灵活变通。

网友:
    跟软件设置有关系吧??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呼呼  谢谢   学到一招

网友:
看似简单,但容易忽略!

网友:
keep stitching vias和glued vias有什么差别? 我一般都会把地过孔GLUDE,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先试试看

网友:
同34楼的问题

网友:
我刚来不知规矩,请楼主见谅。

网友:
越来越发现这个网站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谢谢!

网友(2010-08-04):
没碰到过,先看看# t' K: o" U$ K, r
以后有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不光是同步问题,PADS一般默认每个网络是只走一条线的,过孔也就打一个,但是如果碰到电源,地这种网络,可能需要2个PIN间有多根走线,那么在你走通其中一根的时候,某个地方的另外一路的走线和过孔就会自动删掉,有时是很难发觉的,最好在设计前,就要把所有过孔的stitching选项都选上,犯这类错误是很冤枉的,多留个心眼。

网友(2010-09-07):
此问题没有遇到过
我一般不用ECO同步

网友:
奇怪我做的板怎么好象没有掉过一样!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是要顶的哦!!!!!!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改板前,把过孔锁定,就不会掉了

网友(2010-10-09):
添加地孔的时候我一般glued,不stiching。如果只stiching不glued的话,检查会出错。

网友:
以前自己也碰过这个问题,还有及时发现了

网友(2010-11-28):
参考参考~~

网友:
赞。不过补充一点,Stitching vias在检查电气连接的时候会报错,所以一般我都在最后把它们只设成glued vias。但是呢这个"Keep Sticthing Vias"选项还是可以保留这些已经变了属性的vias.

网友(2011-01-21):
    谢谢楼主的方法,又学会一招了。

网友:
    实用,适合改板时用!感谢分享!

网友:
    多谢,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困扰我,

网友:
    真好。以后改版不怕掉孔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1-02-23):
    偶用的PADS2007的版本,同步后不存在掉孔的问题(不将孔设成glued vias也不会掉)。先前的版本也用过,就会掉孔

网友(2011-06-01):
刚好是我要学习的。谢了9 M# J/ b* ]2 u5 _& F

网友:
收藏,以备不时只需,哈哈

网友(2011-07-11):
我stitching还是会掉地孔,怎么办?

网友:
我把论坛都翻遍了,结果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用了一下,结果成功了, 谢谢了

网友:
这正是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板是已经完成的板,只是要删除测试点,当删除最后一个地网络的测试点时,发现未连线的地孔都掉了,锁孔,板外删除等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谢谢分享,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对于改板,这种方法还是不起作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1-11-06):
按照楼主的方法终于保住了地孔不掉,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2-02-08):
这个办法应该行,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之前的办法都试过没用,顶楼主

网友(2012-06-15):
我记得layout转router的时候,复制的过孔会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3-12-06):
打过孔时,可以直接选择网络,然后添加过孔,这样即便是ECO或删除一个过孔,都不会影响其他过孔

网友:
这个检查应该通过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