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E2007的MVO

楼主(2010-06-27):
各位大侠,有对EE2007的MVO设置了解的说一下,怎样设置啊?
mentor的官方视频里看到这样的功能,但一直都不知道怎样设置,看帮助说要搞个什么规则文件,谢谢啦!

网友:
只会从edit->place->via下放置一个过孔时选择MVO。自动走线和扇出时走MVO还不会,请高手指点。

网友:
Mvo指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Multiple Via Objects

楼主:
expedition pcb高级应用之MVO
这个链接是一个MVO应用的视频,只是没有说明怎样设置。

网友:
原来是我发的呵呵,其实我用过,但是只有一次,可以使用别的方式实现,
不建议学习了,这种做出来的via阵列相当于 顶层、底层的condctive shape内的via阵列。。。

网友:
place via 然后可以在右键选择样式,使用过后布线时在右键的菜单中会有使用过的样式,好处是几个via可以一起移动

网友:
用过,得修改文本程序,帮助说明里有,但感觉操作性不是很好。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说是怎样操作,能不能将你做的那个文本发上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EE2007.9里边的说明文档,以前我也是看这文档摸索出来的。感觉操作性也不是很好。那个例子已经找不到了。以你的聪明才智,研究出来肯定不是问题啦。
贴出来的乱七八糟。。。。。。。。附件好了。

网友:
试试把,肯定好用的一个

哥们这种钻研精神真的很佩服

476 Bytes,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MVO_Rules.txt文件如何写,这个文件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作用就是控制mvo对各网络、各scheme使用的规则
至于怎么写的,我觉得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11楼的那个文件,里边层次清楚,基本上是自然语言书写,相信你一定会有所领悟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楼中的文件只有MultiViaRules.txt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控制MVO的规则,这个文件在帮助中有详细的说明。我读帮助的理解是还应该有一个控制MVO结构的文件,名字应该是MVO_Rules.txt,但是我在帮助中没有找到这个文件的格式。想请高手指点一下。EE的帮助中有这么一段话“Multiple via objects structures are maintained when pasted into the local design; multiple via objects definitions are NOT copied. You must add the new multiple via objects definitions to the ASCII MVO_Rules.txt side file.”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希望各位高手再分享受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