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E出geber给板厂,一般需要提供哪几个文件?

楼主(2010-06-27):
除了geber文件本身(后缀是gdo和ncd的文件)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提供其他参数文件呢?做过板子的兄弟说说看。

网友:
我一般出的是odb++然后倒入到cam350中,把cam350的文件给板厂,出odb++就不用设置哪些gerber对应哪些层,方便很多,ee2007的Gerber必须用cam350 10以上的版本才能打开,很多板厂还在用9.5以下的版本,有些麻烦,最好发cam文件,用cam350 10可以转成9.0以下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ODB++应该是以后的趋势了,国内有不少工厂可以直接读取了。导出odb++需要哪些设置不?是不是全部用默认就OK了?

网友:
现在还是274x最通用吧,。。。
mentor 2007中默认的设置也是可以的,把平面层正负片那个根据需要去掉一个(我们一般用正片)
nc drill要另出

出完之后使用ee2007中的fablink可以查看是否正确

网友:
原理图导入exp的时候不是有个模板选择吗?那个包含了你的gerber层映射,如果你是八层板而用了四层的模板,默认的gerber只有四层,需要手动修改层的映射,odb就没有这个问题,odb只需要设置你的user layer映射到哪一层而已,其他的层全部设定好了,odb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用cam350和ee交互,检查很方便,但是,使用odb的时候,remote unused pad功能有问题,出gerber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出274X吧,ODB++还需要另外的ncdrill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geber时是需要修改一下的,不过感觉还是比allegro方便点,odb++是不是全部默认就OK了?那个layer mapping也不需要勾选啥了吧,反正我也没有使用到自定义层。350还不怎么会用。最近在搞cortex-M3和FPGA之间的通讯,没时间学习350.

网友:
没有user layer的话就直接出odb就可以了,选择full或者fab,你还可以用odb interface选择需要的层,不过一般都不用改,默认的是所有的层都出,在cam350中把不用的层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假如我就是出geber的话,是不是给厂家geber文件和drill文件就好了?allegro中还需要给出drill的设置文件,椭圆钻孔文件等等,不知EE中如何

网友:
没有用过gerber做板子,不过ee能出的就只有dril文件了,没有drill的设置文件

网友:
以前用的时候就出Gerber和NC Drill

网友:
原理图导入exp的时候不是有个模板选择吗?那个包含了你的gerber层映射,如果你是八层板而用了四层的模板,默 ...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如果用的模板比实际使用的板层要少的话,需要另外在274X中添加所需要的层,如L4改成L6,需要增加L5/L6层的信息,其他层都不变

网友:
这个贴子比较实用,收藏了。

楼主:
楼上哪位能给个2层板的template吗?用4层的老是要修改很麻烦,而且导入到fablink里面时老是会报错说缺少模板(当然是说缺少第3层和第4层)。

网友:
模板是可以在中心库中添加和修改的,你想添多少就添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添加一个,由于我现在做的这个板子也是默认4层板的template修改的,所以最后做出来的还是4层的,手上没有2层的板子。尝试修改,想把这个4层的template改为2层,但是在更改叠层那边死活不让我改。我要改panel那个,因为我想用fablink查看一下geber

楼主:
突然发现3个模板各有用处,fablink里面用panel,Exp用design,还有一个是drawing

网友:
你要把那个4改为2才能remap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4”是改不了的,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在exp里面调出fablink后,会在工程文件夹下生成一个panel的文件夹,然后fablink只会到那个下面去找config里面PlotSetup.gpf,而那个PlotSetup.gpf又是我用默认4层模板生成的,所以我导入2层geber时就会报错说少了几个层。只要手动把GPF filename指向工程文件夹下的config里面的PlotSetup.gpf就好了。还是要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没看清楚是fab,我以为是exp,exp的话那个4是可以改的,ee太多模板了,fab我一般不用它

网友:
其实我写那个的目的是想让你们自己可以改那个gerber设置
你可以添加层,选项由那个表格推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