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疑问

楼主(2010-06-27):
再看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时候,不小心看见一句话@~@

任何频率不同的正弦波都是正交的,将正弦波相乘并在整个时间轴上求积分,积分值为0
该怎么理解

谢谢先

网友:
    关注高手解答。

楼主(2010-12-01):
    信号与系统,有关于正交函数系的解释,所有函数相乘积为0,自身除外

网友:
    同楼上,信号与系统上有完整的过程,结论记住就好了。

网友:
    是这样的,两个正交的乘积求积分是0,像SIN(x)*cos(x),在对称区间上的积分是零,建议学习下正交函数,线性代数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