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复位电路,请高手指点其工作原理。

楼主(2010-06-28):
Dear ALL

    请高手指点,谢谢!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网友:
电路给的少了点吧,再给多一点电路

网友:
这个是一个RC复位电路升级版。
首先上电瞬间,C45为短路状态,TR7导通,EXTRST为低电平;
之后C45变为断路状态,TR7截止,C31通过R135充电,变为高电平,复位结束。
复位时间可通过上述电阻电容调整。
如果做出电路板,可修改参数,用示波器对比D3.3V上电瞬间和EXTRST上电瞬间的波形,能更深入理解这个电路。
图中两个二极管,为关机时,电容放电途径,一方面防止电容积累电荷,下次开机时,破坏复位时间,同时也可保护EXTRST连接的cpu管脚。

希望回答的正确。

网友:
其本质为反相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