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导出封装的方法

楼主(2010-06-28):
请问使用cadence画的板子,能不能从板子中直接导出器件封装?怎样导出?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FILE--EXPORT,选LIBRARY
把勾全勾上,导出就行了。

楼主:
试过了,真的都导出了,谢谢了啊!!

网友:
    要是转成Altium能打开的文件如何操作!

网友(2011-04-07):
    怎么导出特定元件的封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要导出来后·自己去库里面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