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大小对PCB板载流能力的影响

楼主(2010-06-28):
请问:3.2A的大电流需要孔径多大的过孔和线宽,铜箔厚度在0.070mm或0.0035mm情况下

网友:
导线通过直流电,表面温度会升高。
温升10摄氏度,就是导线表面温度提升至高于环境温度10摄氏度,并稳定在此温度,达到热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这个外行请教一下,温升是个什么量?是限制的温度升量还是电路板会达到的温升;

网友:
上边蓝色的:孔径12mil;温升10度;镀铜厚度1.38mil;最大电流3.2A——这个是使用一个过孔的理论值么?
下边红色的结果看不懂,解释一下,3mil的是什么?
谢谢

线宽:3.2A-1OZ-10摄氏度----75mil
         3.2A-2OZ-10摄氏度----50mil    大概是这样。

另:IPC 6012B标准-性能等级1级的印制板-通孔孔壁平均镀铜厚度为20um,局部最小厚度18um。   版主给的1.38mil应该是达不到吧?

网友:
至少3个12mil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