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uter中,底层无法布线的原因

楼主(2010-06-28):
ROUTER拉不出线来,拉线时候出现图片上面的提示问题

楼主:
顶层能走线,底层说上面当前层受限制,在哪里修改

网友:
估计是你的间距有问题,你可以看看设计规则里默认线宽和间距!祝你好运!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选项,图中打红圈的地方,如果还不行,能不能将文件放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高手热心指导啊,原来是底层规格里没加进去。

网友:
谢谢高手热心指导啊,原来是底层规格里没加进去。
引用 楼主: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