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懂PADS logic的朋友,急问

楼主(2010-06-29):
第一次用 pads logic,发现LOGIC里的part可以隐藏掉电源,地,无用管脚,
现在我要画板子,比如现在板子的电源是3.3V,选中PART,右键选择'properties'
,然后点击‘sigpins’,将默认的电源管脚+5v,改成现在的板子上的3.3V网络名就表示该元件
的电源管脚已经同板子上的电源连接上了,是不是这样啊?
还有,那些不用的管脚是不是要“remove”到左边的“unused pins”框中啊?不移动是不是不行?
知道的朋友请告知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成3.3V网络是可以连接的,在layout中最好再确认一次,虽然极少出错,但是怕输入错。
不用的管脚不用移动。有时候这种管脚是绝对不能移动到used栏的,比如很多管脚的dsp、FPGA,那些电源和地管脚都是有自己的用途的。

网友:
1。试一下就知道了。当然要在layout里面确认才算
2。不用

网友A:
最好是别隐藏了。将电源,地属性的管脚都做出来,画原理图时应该接哪个电源就接哪个电源。

网友:
隐藏电源和地查原理图很费劲,4#说的对,不要隐藏!

网友:
建议不要隐藏,费时费事不说,还很容易出错,不容易检查出来,不用的管脚不用连就是了

网友(2010-08-29):
回复 楼主:

    路过

网友B(2013-06-22):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别隐藏了。将电源,地属性的管脚都做出来,画原理图时应该接哪个电源就接哪个电源。

jimmy,如何把系统自带的封装库里面的电源及地引脚显示出来啊?比如8051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如何把系统自带的封装库里面的电源及地引脚显示出来啊?比如80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