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入公司的logo?

楼主(2010-06-29):
按照我自己的做法,是在lib里面做cell的地方,有个drawing,然后做了个logo(DXF导入),但是我在place part那个地方却找不到那个logo,为啥呢?

库里面

库里面

Exp里面找不到那个logo?

Exp里面找不到那个logo?

楼主:
自己顶一下,难道没有人加载过logo到板子上?

网友:
是这种效果吗呵呵
我一般直接导入到pcb中,中心库那样好像直接添加不进来,也许我还没有找对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心库的方法是搞不定哦,直接导入DXF应该也可以,不知道怎么把那些bmp格式的导进来。

网友(2011-03-26):
我也想知道怎么从中心库导入 应该是有方法的

网友:
library servers 里面可以把你的库中的drawing cell导入到 local database中,这样就能够调用了!

网友:
建库建在本地,和中心库没关系;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B:

ibrary servers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