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3D效果如何上色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6-29):
我stp是用proe设计,里面是有颜色的。我导入的stp文件到了pcb库里面就没有颜色了。请问颜色是如何添加的?

网友:
在config.pro里,更改step_export_format为ap214_cd或ap203_is_ext或ap214_dis或 ap214_is即可保存原有颜色。
具体操作:“工具->选项”菜单,在弹出的对话框的下面,“选项”中填入“step_export_format”,在“值”中填入ap214_cd或ap203_is_ext或ap214_dis或 ap214_is,“更改/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