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0与ORCAD反同步

楼主(2010-06-29):
我现在用的是pads9.0与orcad16.2,在PADS里面元件重新编号后怎样将新的元件序号导入ORCAD?
我查过PADS2005与ORCAD9.2之间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不知道这个软件升级版能否支持PADS9.0与ORCAD16.2?

网友:
用ECO比较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ECO好像只能从ORCAD更新到PADS,反过来从PADS到ORCAD的同步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一直都是正向操作的。

没试过将PADS的同步到ORCAD中过。

你可以试着将文件导出为pads2005,然后用你说的,去同步ORC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