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六层变四层如何操作?

楼主(2010-06-29):
一块板子原来是六层的,删掉所有走线以后,如何去掉中间的两层?求助高手。

网友:
直接layer setup->electrical layers->modify改成4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要注意删掉的两层内不能有东西

楼主:
我试了,除了通孔,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还是海是改不了。。。

网友:
copper什么的有没删掉啊,我在这里试都没问题哦,不介意的话传个图上来也行

网友:
还要把层里面所有属性都删了,包括规则设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