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排阻如何建模?

楼主(2010-06-29):
我们都知道普通电阻在SQ里的建模方法,那么排阻如何在SQ里建模?

网友A:
在创建模型界面后,选create mode  再输入对应的排阻的PIN号即可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A:
在创建模型界面后,选create mode  再输入对应的排阻的PIN号即可

看到你的回复,我也这么做了,但是为什么再抽取拓扑的时候还是找不到呢?

网友:
    应该是你输入的pin脚对应关系不正确吧:1 5 2 6 3 7 4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