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的特征阻抗

楼主(2010-06-29):
终端开路的传输线,在信号往返时间内,传输线阻抗为瞬态阻抗,大于信号往返时间,得到的传输线阻抗为无穷大
可是电磁波依旧在空气中传播,空气的特征阻抗为377Ohm, 如何理解377Ohm与无穷大
377Ohm与传输线还有什么联系吗,是不是到开路以后传输线变成空气了

网友:
楼主换个思维方式,在微波领域里就不难理解,

传输线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有回流路径, 在均匀导体上传输时,以阻抗最低的路径回流,开路时,理解阻抗为无穷大。

当信号通过空气阻抗传输时,就不属于传输线研究的领域,属于微波领域的TE/TM波,在定向导体上的传输,(如:军用雷达,和微波器件研究的领域),楼主可不去理会。

楼主:
呵呵,感谢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