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9.2中误删除了电路图怎么恢复?

楼主(2010-06-30):
orcad9.2中,在项目管理窗口中有.\xxx.dsn,下面有一堆的电路,每个电路显示是一个文件夹的图标。我一不小心在文件夹上按了del键,居然没有提示就删除了。。。,其实其他的库文件,仿真设置文件等也是一样,没提示就删除掉。但是那些再搞一下或者加一下还算简单,电路图就不知道去哪里重新加了,难道要重新画一遍?哭死

网友:
看看你的autobackup设置

楼主:
哪里有autobackup呀
前前后后找了一下,有个autorecovery,但是也不是。

网友(2010-08-06):
将文件关闭,不要保存,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靠backup

楼主:
将文件关闭,不要保存,再打开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嗯,试了下,确实是这样,可以解决当场发现误删的问题,谢谢
但是误删要是没当场发现(因为按了del键没任何提示,悄无声息地文件就没了),过后保存了,就泪奔了。
所以还是要back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