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瞬间保存数据的电路

楼主(2010-06-30):
1金币
单片机是LPC2294,3.3V,想在掉电的瞬间,利用超级电容供电,保存一些数据,应如何选用超级电容和低压中断芯片,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0-08-02):
一般将CPU和EEPROM的供电和外部设备用二极管分开(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检测的电压是二极管前的电压。因为外部电压跌落比CPU这边快,所以CPU检测到外部电压跌落马上启动将备用数据写入EEPROM.注意蓄能的电容不要太大,否则会影响CPU的复位。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也可以用普通二极管分成两路,每路都是用一个LDO。这样CPU的供电就不会比外部设备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