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安装EE7.9的同仁们请放个话,EE7.9是否比较稳定呀?

楼主(2010-06-30):
成功安装EE7.9的同仁们轻放个话,EE7.9是否比较稳定呀?有没有大的Bug?是否影响正常的PCB和schematic设计?

网友:
ces打开老是挂掉

网友:
稳定性没感觉比7.7好

网友:
ces打开老是挂掉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样安装好的,希望能提供详细说明步骤,谢谢!
我试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破解,新的ee授权管理变了旧的破解不行的,有新的破解,需要替换所有的mgls.dll文件

网友:
我用的是刚刚发布的"KeyGen_MGC_EE_7.9"破解,安装路径选同EE2007.7,不知这样会不会影响安装?

网友:
原先有07.7的时候我装不了,删了7.7后可以装了,我觉得关键是license和替换mgls.dll

网友:
在07.7的基础上我的能安装完2007.9,可我把所有的mgls.dll全部替换成了最新的,同时也按ReadMe中说明的那样修改了"mdltech_fl.src"和"mdltech_nl.src"这两个文件,安装License时我选用的是由"make_float.bat"生成的license.dat,环境变量设置"LM_LICENSE_FILE=D:\FlexLM\license.dat",最后还是不成功,提示

不知你是怎么选择license和设置环境变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七楼chenshiqi906    将注册机附上,方便大家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之前已经有人上传了...
我再上传一下吧.

网友:
make float需要license server,我用的是nondblock,如果你用的是float应该设置为“端口号@hostid”

网友:
多谢 rx_78gp02a 的帮忙,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3d是要额外添加的,发现7.9没有qe了,多了个ices,多了个allegro转exp的插件,可惜没有成功,总是提示层错误

网友:
能提供下载地址吗

网友:
顺利安装破解。。。没感觉到跟之前的破解方法有啥不同。

网友:
    只感觉到运行起来比较慢。。。。

网友(2010-08-17):
    多谢 rx_78gp02a 的方法 我的也好了

网友(2011-01-18):
    现在最新版本7.9.1已经出来了!

网友:
    你有吗?发出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4-05-28):
BUG肯定永远都会有,只不是致命与不致命的问题

@@@@@@@@@@@@@@@

网友:
画Symbol时不管做什么操作,总是出现edit::copy,估计也是个BUG
换个新建的PC账户使用时,一开始也没问题,一段时间后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